显示屏闪屏五到十分钟后正常(有雪花)

楼主(2011-10-20):
显示屏闪屏五到十分钟后正常。换通用驱动板后所有都正常。如果坏,会是驱动板哪个零件坏?还有就是。显示屏用旧的驱动板时还会有雪花。我应该怎样去测量,我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
闪屏

网友:
雪花一样的,应该是屏线

网友:
查查电容供电!

网友:
查屏线接触好------补焊主板接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