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无待机

楼主(2011-10-20):
IBM T43无待机,F2保险旁边有个R369电阻, 接F2保险的那边是16V ,,另外一边是15V,,,我现在没有思路,,请问高手们现要要怎样查呢

网友:
先测公共点有无16V电压,若无查保护隔离,若有就请往下查待机。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先查公共端有19v没有

网友(点评):
哪来的19V呀!16v好哇!

网友:
无待机
应该查公共端电压
3V5V待机电压产生的条件如开启信号等

网友: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公共点有无电压,无查隔离保护电路,有查待机电路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网友:
TB62506 隔离电路

网友:
先看看 东芝芯片的供电 有没有  在看看 东芝芯片 发出的一个3.3V电压有木有!好像是3W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