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1-10-20):
一台三星711N显示器,开不了机。具体故障现象:只有通上电源的一瞬间,面板指标亮一下,然后就灭了,就开展了机。求助中。。。。

网友:
先看看电源电容是否有鼓包的。

网友:
没有鼓包的,看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那先断开下高压板供电。看看驱动板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可能坏了。检查一下供电电容!

网友:
5V正常否?-------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14V肖特基二极管阻值是否正常?--------高压线路MOS管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已解决,更换开关键面板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