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认不到了,大虾进来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1-10-20):
   我的一块迈拓80G ATA 接口的硬盘,原来能正常使用,放到抽屉里闲置一个月左右,拿出来再装进电脑里面,就认不出了,换了3个主板也认不出。BIOS里面看不到,MHDD里面也检测不到,请高手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
可以肯定是通电没有反应。。即使换电路板也是无药可治,盘内故障。

网友:
我听了,硬盘有转动的声音

网友:
硬盘原来还好好的,怎么说没有反应就没有了呢?郁闷啊!

网友:
该不会是挂了吧多大的啊

网友:
拆下电路板,清理触点,很有可能是触点氧化!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
驱动电机与线路板触点能确认是好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可能是盘内的问题

网友: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块也想问问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把电路板拆下来用洗版水洗洗看

网友:
应该是固件坏 用pc3000修复就好了

网友:
安全模式下加LDR进MT C区校准再返回A区做SF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