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被雷击修死个人

楼主(2011-10-20):
前几天接HP4410S笔记本一台,客户说不开机,我上电果然不开机,机器还有点微短路。待机在0.12 ,拆机机器,待机3 5v都有。待机还是0.12.量网卡附近电容短路,短路,拆 。上电,晕,还是0.12  。在用手摸,真莫不出来,哪里发烫。开机情况是这样。按开机键电流无大的变化。电源插头的灯闪个不停。开机键上面也有电压,量了下,南桥,旁边的电感。阻是4。我晕短路,把桥拆了,待机降了点。  看来还有短路。我拆。把IO给拆了,待机待机正常了。把新芯片的IO换上。南桥换上。待机正常0。03.感觉是正常的。按开机键,没有动作。我晕死了,下了图子。查开机时序 51125,需要ADP_PRES KBC_PW_ON 2个信号。都已经满足了又查SLP_S4#_3R。 SLP_S3#_3R  . S4 3.3 正常 S3无难得南桥没有做好嘛。自己错在这里没有打阻。就把南桥拆了,在打阻,结果是对地3。没有办法,严重短路.电烧。加到2V。这个电压不能高了,正常应该是3.3的样子.发糖的BQ2474取了还是一样。在烧。 功放芯片发烫。TPA6041  S3对地正常。把南桥,网卡焊上。上电。电流待机是0.09 正常。开机电流到1.45 接屏。HP出来了。以为都好了。装机。在开机机器亮机。就是不引导硬盘。用光驱也没有办法引导。HP LOGO过了,屏就灰屏,那种,有信号。机器可以软启动,键盘3个键可以重启 。进BIOS没有问题。我现在的是想请大家分析下,这个机器,还会是南桥的问题吗,还是我的南桥没有做好。明天我的解决方案,刷BIOS在看,不行,在加焊南桥。U盘这些都没有办法,光驱放了光盘。可以看见,光驱在读盘。就是没有办法引导。本人把图纸传上。有的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先加焊南桥,在刷BIOS试试了。

网友:
遇到过神舟的机器不引导是BIOS的问题,LZ可以看一下BIOS里的BOOT项有没有正常的显示,我记得那台神舟BOOT项的显示也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不行在南桥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可以进系统了,现在还有2个小问题,得修,真烦呀,1个故障网卡不认,换的新网卡。2个故障喇叭无声音,外接有。明天还得继续修。快要看见太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