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 双敏浩克版,不定时花屏,求救!

楼主(2011-10-20):
前几天烧了个供电管3707,后来换上一个可以点亮。 3D03第一次在大象出花屏, 换了机器再测,通过,18000分。但是玩游戏不定时花屏。 不死机,键盘可用,但是花屏了。求救,高手说说检测什么地方?什么原因?怎么修理?
原因

网友:
花了摸下看哪个显存太热了,或马上用软件测看哪个显存报错就懂。

网友:
某一个显存芯片热稳定性查了

网友:
核心温度36,各显存都不热。 重启就好。是不是芯片需要加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三星显存,把显存频率调低到1000,基本就会正常了,如果GPU没虚汗的话

网友:
估计是有的芯片发热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在测试

网友:
把GPU取下重新上珠,做下再试。
最后考虑dc-dc的不稳定性

网友:
把温度控制好。然后在加焊一次。在试。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