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笔记本,硬盘排线脱落求救!

楼主(2011-10-20):
三星x10,硬盘排线脱落,此主板使用类似手机上那种排线,用个塑料卡子扣上的,目前卡子断。有啥好办法固定排线吗?一晃就接触不良,找不到硬盘了。。。。目前使用卫生纸塞到挡板之间凑活的。

网友:
换整个接口,接口网上可买到新的

网友:
卡子断了可以接起来啊,修相机卡子断了都是接起来的,搞坏过一个80针双面的口,一万多的机子差点赔钱

网友:
从废板上拆,。。。。。。。。。。。。

网友:
做事要细心,不要太粗鲁,对于那些很脆弱的东西,要细心的呵护!

网友:
剪一节同宽的排线叠在一起插插看

网友:
只有拆一下,不过用风枪吹时要吹主板的反面,这样接口温度高了会变形。

网友:
拿导电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