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的22液晶,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10-20):
先说明,我是初学修者,说的不好的地方谢谢指出。
接一台22液晶,开机之后一闪一闪的,闪几次之后不再亮了。。大概显示1秒黑5秒左右。。
判断如下:
先用通用高压条点灯管,没有问题。
又试着看是否为开关问题,第一次把开关线拨掉,接电不显示,第二次在开过开关之后迅速拨掉显示器,看了看已经通电,结果故障依旧,(应该可以判断不是开关的事了吧)
故障范围应该就是高压板的事了。。量高压线圈,如图所示,一端为1.0486,一端为0.9639,我第一测量 线圈,这样的数据应该可以肯定是高压线圈的事吧。。谢谢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这种很明显是高压问题,换一条上去成本才10块钱。

网友:
      楼主你的条件没有给足,人家怎样给你解答啊?你用通用高压条点灯管是测试灯管是否坏,还是用通用高压条试机正常呢?这个得说清楚,至于你说到的:“闪几次之后不再亮了”这个问题你说的是指示灯还是只是黑屏!高压包一般要代换才能判断出好坏吧!

网友:
用通用的点点看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用通用高压条,直接改高压得了....

网友:
看看 是不是电源滤波的问题啊 在个就是灯光了

网友:
高压线圈一般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A:
问下,改通用高压条怎么改呀..

我还没有改过呢..

网友:
你测的数值属正常,线圈只有次级断路时才测得出,准备4只灯管或者从坏评拆两对,测高压用,很直观。一边亮一边不亮时,没有包可把两个包调换一下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
楼主图上测的就是高压线圈的输出端,不出差错的话很明显这个高压线圈存在匝间短路的现象。你后面说的我同意,我经常这样修高压板。呵呵!但是这个不明白:没有包可把两个包调换一下就能判断好坏,调换麻烦。

网友:
注意到楼主的万用表和我的是一样的,呵呵。。。
用通用可以的话,把线圈换了,不行就用通用的吧。也没多少成本的。

网友:
要学会改板才行

网友(点评):
呵呵,改板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能修好原装板那才叫水平。鼓励楼主这种专研态度,不要动不动就换板。

网友:
看看有个没有个    c5 706 的三极管,要是有的话可能是他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0-23 11:29):
哦,看错了,想着今天修的宏基就和你的想到一起了,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lg的板子 不用c576吧

网友:
改高压条的方法有没有?来年详细的教程,大家都是新手啊!
楼主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样!

网友B:
我修那一般都是该个高压条。。。。。。。。。很简单,只要3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
我碰到这问题,基本上就换个高压上去,方便又快,而且使用时间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改通用高压条怎么改呀..

我还没有改过呢..

你找到供电,地线,ADJ接上就好了

网友:
简单的很,呵呵

网友:
很简单的就三根线、、、供电 接地 开关脚。就可以啦

网友:
高压变压器次级绕组的阻抗相差了8%了,OVER .

网友:
改版很简单的,断开高压12v。把12v接高压板,控制接上5v。接地。就改好了啊。很简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面放不下高压板呀..没地方了,怎么改

把原来的折掉

网友:
通用盖上去看看 应该可以了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那一般都是该个高压条。。。。。。。。。很简单,只要3根线就解决了

错  你只对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