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三星MP0302H 30G 换备件头后加电磁头无法转动的恢复过程。

楼主(2011-10-20):
前两天 一广东汕头的朋友通过网络联系到我,说有一个30G的三星硬盘坏了,需要做数据恢复,在QQ里面谈好价钱 朋友就很快通过顺风把盘邮寄到我手里,前天收到的  从发货到收货 两天的时间,速度已经很快了。当我拿到这个硬盘的时候 看着那硬盘古老的面孔 ,通电进行检测,磁头有寻道的声音 但是伴有轻微的“沙沙”声,磁头在寻道的瞬间又归位了,听到这种声音 ,盘片被划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磁头肯定损坏了 ,于是开盘 查看了盘片的表面 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可见划伤 ,只能换头了!此时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心头,2004年 10 月生产的硬盘 已经用了7年了,一是感慨硬盘的质量  二是担心我备件库是不是有相同型号的备件。经过一通的折腾 最终找到一块相同型号的备件,不幸中的万幸 ,是备件库里唯一的一块。轻车熟路 开盘换头,过程不必细说,将备件磁头换到故障盘在上磁头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儿,磁头放进去很顺畅,但是只要拧紧磁头底下的螺丝 ,磁头就像是被固定死了 一动不动,这个螺丝又不能放松,放松会造成磁头不稳定。于是就把磁头摘下来 和他原来的磁头对比了一下,没有什么不同,但 只要换上去就不能转动,后来发现 原来磁头中心轴的位置 有一点点的差别 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  所以才造成在上紧背面螺丝的时候不能转动。看来直接换头是行不通了,只能换盘体 将故障盘的盘片更换到备件盘的盘体上,经过对比发现故障盘的磁钢和备件盘的磁钢又不相同 看了看磁头的位置 对比了一下两个盘的其他结构完全相同 ,磁钢的不同 不会有影响 ,只能换盘体了!将故障盘的盘片 用无尘纸小心的摘下 ,更换到备件盘的盘体上,磁头依旧是备件磁头,然后把硬盘安装好,通电  认盘的速度很快 ,容量 型号一并识别 直接进入DE 镜像,发现1面镜像, 时而会出现坏扇 ,于是去掉1头 先做0头数据,待做完0头数据后回头做1头 在开始的位置还是出现了很多的坏扇 不过后面做的很顺畅。数据提取很完整。过程算是比较曲折。但 结果是好的。

客户的故障盘 通过了解 好像在监测站进行过检测
硬盘是2004年10月产的 三星 MP0302H

故障盘的备面
这是故障盘的 盘体 盘片 磁钢 请注意他的磁钢的形状

硬盘底部 固定磁头的螺丝
故障盘
备件盘 盘体以及磁钢 磁头结构

备件盘

网友A:
我前几天拆了一个报废盘//台式的40G//才知道原来里面就一个盘,一个头,跟资料上讲的不一样,上面说有N个盘,2N个头。

网友:
磁头个个数不是固定的 西数 2500JS 的硬盘 有 6个磁头 。希捷1T的磁盘是4个磁头 500G 的是2个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拆了一个报废盘//台式的40G//才知道原来里面就一个盘,一个头,跟资料上讲的不一样, ...

回复的 太快了 刚刚 发出去不到一分钟

网友B:
盘体上面贴了什么,保护用的吗

网友C:
这个都能修,稍有偏差不就报废吗?

网友D:
三星的头用什么砍的?

网友:
有机会也得向楼主学习学习!暂时还没有接触开盘!

网友:
开盘有一定维修经验才能修,否则会报废的,环境也很严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盘体上面贴了什么,保护用的吗

盘体上 没有贴任何东西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盘体上 没有贴任何东西  !

照片上看有好多点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能修,稍有偏差不就报废吗?

多盘片会存在这种问题  现在除了希捷1T的盘 不能更换盘体 其他大部分都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头用什么砍的?

没有砍头  这盘也不用砍头

网友:
”陶工“是什么???

网友:
无尘纸是怎样的啊 ,发个图让大伙开开眼。。。。

网友:
  围观学习了,要点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看有好多点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盘

那是无尘工作台上面的进气挡板在盘片上的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无尘工作台上面的进气挡板在盘片上的成像

你说的很对  上面的空 是工作台 过滤空气的

网友:
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 在相同型号不同结构的三星硬盘之间 很多东西是通用互换的  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网友(2011-11-22):
请 坛友们 多发表一下意见和看法 或者自己的经验

网友:
这帖子 还希望看过的朋友多顶一下 发表一下意见或者建议

网友:
  过来看看   谢谢大家近来的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头用什么砍的?

不需要砍头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D(2011-12-22):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砍头 直接换就行了

哦。谢谢,告诉你这里面的罗工就是我的老师,专业的数据恢复,希望你能和他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谢谢,告诉你这里面的罗工就是我的老师,专业的数据恢复,希望你能和他交流一下,

好的 谢谢

网友G:
交流一下,不能转动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磁钢不一样造成的。是吧?
f我平时用的是无尘布。纸我忘了有没有了。
你换盘片时不是直接用无尘纸拿下来的吧,那样容易对盘片损伤。最好用换盘片的工具。淘宝上应该有卖

网友:
有无尘纸的图片发来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交流一下,不能转动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磁钢不一样造成的。是吧?
f我平时用的是无尘布。纸我忘了有没有了。 ...

不是磁钢的问题 这盘 是盘片在转的时候有有点问题和磁钢没有关系的检查了 也没有发现是哪里明显问题 取下磁头停泊位就好 换上新的 同样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