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干网络的,发个otdr知识给大家看看。你们都知道吗?

楼主(2011-10-20):
 OTDR的英文全称是Optical Time DomainReflectometer,中文意思为光时域反射仪。OTDR是利用光线在光纤中传输时的瑞利散射和菲涅尔反射所产生的背向散射而制成的精密的光电一体化仪表,它被广泛应用于光缆线路的维护、施工之中,可进行光纤长度、光纤的传输衰减、接头衰减和故障定位等的测量。
  OTDR测试是通过发射光脉冲到光纤内,然后在OTDR端口接收返回的信息来进行。当光脉冲在光纤内传输时,会由于光纤本身的性质,连接器,接合点,弯曲或其它类似的事件而产生散射,反射。其中一部分的散射和反射就会返回到OTDR中。返回的有用信息由OTDR的探测器来测量,它们就作为光纤内不同位置上的时间或曲线片断。从发射信号到返回信号所用的时间,再确定光在玻璃物质中的速度,就可以计算出距离。
  从发射信号到返回信号所用的时间,再确定光在玻璃物质中的速度,就可以计算出距离。以下的公式就说明了OTDR是如何测量距离的。
  d=(c×t)/2(IOR)
  在这个公式里,c是光在真空中的速度,而t是信号发射后到接收到信号(双程)的总时间(两值相乘除以2后就是单程的距离)。因为光在玻璃中要比在真空中的速度慢,所以为了精确地测量距离,被测的光纤必须要指明折射率(IOR)。IOR是由光纤生产商来标明。
  OTDR使用瑞利散射和菲涅尔反射来表征光纤的特性。瑞利散射是由于光信号沿着光纤产生无规律的散射而形成。OTDR就测量回到OTDR端口的一部分散射光。这些背向散射信号就表明了由光纤而导致的衰减(损耗/距离)程度。形成的轨迹是一条向下的曲线,它说明了背向散射的功率不断减小,这是由于经过一段距离的传输后发射和背向散射的信号都有所损耗。
  给定了光纤参数后,瑞利散射的功率就可以标明出来,如果波长已知,它就与信号的脉冲宽度成比例:脉冲宽度越长,背向散射功率就越强。瑞利散射的功率还与发射信号的波长有关,波长较短则功率较强。也就是说用1310nm信号产生的轨迹会比1550nm信号所产生的轨迹的瑞利背向散射要高。
  在高波长区(超过1500nm),瑞利散射会持续减小,但另外一个叫红外线衰减(或吸收)的现象会出现,增加并导致了全部衰减值的增大。因此,1550nm是最低的衰减波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它是作为长距离通信的波长。很自然,这些现象也会影响到OTDR。作为1550nm波长的OTDR,它也具有低的衰减性能,因此可以进行长距离的测试。而作为高衰减的1310nm或1625nm波长,OTDR的测试距离就必然受到限制,因为测试设备需要在OTDR轨迹中测出一个尖锋,而且这个尖锋的尾端会快速地落入到噪音中。
  瑞利散射是由于光信号沿着光纤产生无规律的散射而形成。OTDR就测量回到OTDR端口的一部分散射光。这些背向散射信号就表明了由光纤而导致的衰减(损耗/距离)程度。
  菲涅尔反射是离散的反射,它是由整条光纤中的个别点而引起的,这些点是由造成反向系数改变的因素组成,例如玻璃与空气的间隙。在这些点上,会有很强的背向散射光被反射回来。因此,OTDR就是利用菲涅尔反射的信息来定位连接点,光纤终端或断点。
  OTDR的工作原理就类似于一个雷达。它先对光纤发出一个信号,然后观察从某一点上返回来的是什么信息。这个过程会重复地进行,然后将这些结果进行平均并以轨迹的形式来显示,这个轨迹就描绘了在整段光纤内信号的强弱。
  什么是盲区?
  Fresnel 反射引出一个重要的 OTDR 规格,即盲区。有两类盲区:事件和衰减。两种盲区都由Fresnel 反射产生,用随反射功率的不同而变化的距离(米)来表示。盲区定义为持续时间,在此期间检测器受高强度反射光影响暂时“失明”,直到它恢复正常能够重新读取光信号为止,设想一下,当您夜间驾驶时与迎面而来的车相遇,您的眼睛会短期失明。在 OTDR 领域里,时间转换为距离,因此,反射越多,检测器恢复正常的时间越长,导致的盲区越长。绝大多数制造商以最短的可用脉冲宽度以及单模光纤 -45 dB、多模光纤 -35 dB 反射来指定盲区。为此,阅读规格表的脚注很重要,因为制造商使用不同的测试条件测量盲区,尤其要注意脉冲宽度和反射值。例如,单模光纤 -55 dB 反射提供的盲区规格比使用 -45 dB 得到的盲区更短,仅仅因为 -55 dB 是更低的反射,检测器恢复更快。此外,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距离也会得到一个比实际值更短的盲区。
  事件盲区
  事件盲区是 Fresnel 反射后 OTDR 可在其中检测到另一个事件的最小距离。换而言之,是两个反射事件之间所需的最小光纤长度。仍然以之前提到的开车为例,当您的眼睛由于对面车的强光刺激睁不开时,过几秒种后,您会发现路上有物体,但您不能正确识别它。转过头来说 OTDR,可以检测到连续事件,但不能测量出损耗(如图 4 所示)。OTDR 合并连续事件,并对所有合并的事件返回一个全局反射和损耗。为了建立规格,最通用的业界方法是测量反射峰的每一侧 -1.5 dB 处之间的距离。还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方法,即测量从事件开始直到反射级别从其峰值下降到 -1.5 dB 处的距离。该方法返回一个更长的盲区,制造商较少使用。
  使得 OTDR 的事件盲区尽可能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可以在链路上检测相距很近的事件。例如,在建筑物网络中的测试要求 OTDR 的事件盲区很短,因为连接各种数据中心的光纤跳线非常短。如果盲区过长,一些连接器可能会被漏掉,技术人员无法识别它们,这使得定位潜在问题的工作更加困难。
  衰减盲区
  衰减盲区是 Fresnel 反射之后,OTDR 能在其中精确测量连续事件损耗的最小距离。还使用以上例子,经过较长时间后,您的眼睛充分恢复,能够识别并分析路上可能的物体的属性。如图 6 所示,检测器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以使得其能够检测和测量连续事件损耗。所需的最小距离是从发生反射事件时开始,直到反射降低到光纤的背向散射级别的 0.5 db.
  盲区的重要性
  短衰减盲区使得 OTDR 不仅可以检测连续事件,还能够返回相距很近的事件损耗。例如,现在就可以得知网络内短光纤跳线的损耗,这可以帮助技术人员清楚了解链路内的情况。
  盲区也受其他因素影响:脉冲宽度。规格使用最短脉冲宽度是为了提供最短盲区。但是,盲区并不总是长度相同,随着脉冲变宽,盲区也会拉伸。使用最长的可能的脉冲宽带会导致特别长的盲区,然而这有不同的用途,下文会提到。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是一个重要的 OTDR 参数。此参数揭示了从 OTDR 端口的背向散射级别下降到特定噪声级别时 OTDR 所能分析的最大光损耗。换句话说,这是最长的脉冲所能到达的最大光纤长度。因此,动态范围(单位为 dB)越大,所能到达的距离越长。显然,最大距离在不同的应用场合是不同的,因为被测链路的损耗不同。连接器、熔接和分光器也是降低 OTDR 最大长度的因素。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段内进行平均并使用适当的距离范围是增加最大可测量距离的关键。大多数动态范围规格是使用最长脉冲宽度的三分钟平均值、信噪比 (SNR)=1(均方根 (RMS) 噪声值的平均级别)而给定。再次请注意,仔细阅读规格脚注标注的详细测试条件非常重要。
  凭经验,我们建议选择动态范围比可能遇到的最大损耗高 5 到 8 dB 的 OTDR。例如,使用动态范围是 35 dB 的单模 OTDR 就可以满足动态范围在 30 dB 左右的需要。假定在 1550 nm 上的典型光纤典型衰减为 0.20 dB/km,在每 2 公里处熔接(每次熔接损耗 0.1 dB),这样的一个设备可以精确测算的距离最多 120 公里。最大距离可以使用光纤衰减除 OTDR 的动态范围而计算出近似值。这有助于确定使设备能够达到光纤末端的动态范围。请记住,网络中损耗越多,需要的动态范围越大。请注意,在 20 μ 指定的大动态范围并不能确保在短脉冲时动态范围也这么大,过度的轨迹过滤可能人为夸大所有脉冲的动态范围,导致不良故障查找解决方案。

网友:
真的看不懂。。

网友:
知道这些东西作用不大。毕竟我们玩的不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之关心网速的问题。其他的让运营商操心去吧。

同意 我只关心能不能上网 网速正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
看不懂    对于我们实践操作大吗?

网友:
真的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