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10-20):
今天下午碰到一台机,所有正常。但只要一开QQ,屏幕分辨率自动将到最低,看不清楚,有点花。显卡驱动卸载后重启再重装,还是没有用。设备管理器中有两个一样的INTEL的集显,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据客户描述之前曾用360杀毒扫描过病毒。很棘手,希望大家给帮忙。
晚上同事带回来台台机,XP系统,开机到了欢迎界面的时候就自动重启,也就是滚动条结束后到看到桌面前这段,怀疑是系统问题,于是进PE,一切正常。确认除硬盘外其他硬件正常。于是重启F8进安全模式,打算扫描病毒。进去后系统正常,只是原来电脑上的360杀毒的一些防护并没有正常自动开启,且在杀毒的时候提示文件错误,要求重新下载360杀毒。至此怀疑是病毒或者误杀造成的系统问题。准备明天把这个硬盘拆了挂到别的机器上扫描下。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给点意见吧,小白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嘿嘿。。。360在系统问题上时不时会插上一脚,建议装个瑞星!

网友:
建议两个都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在下觉得你两个问题都像是系统问题 都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换显卡驱动吧

网友:
免费的东西有时真的不好用!

网友:
用EVEERST软件 查下主板型号,去官网下官方的显卡驱动,因为有万能显卡驱动兼容型很差。

网友:
跟病毒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这种问题线排除软件吧,   同上, 重装系统, 驱动什么的重新打一遍。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一个一个试,先换系统看看

网友:
一、显卡驱动文件损坏,重装驱动前的卸载不干净,重做系统吧,驱动出问题很难卸载干净。
二、卸载360并清理360相关注册表项先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做系统不行的话在研究硬件!
上QQ就刷到最低,肯定是软件了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然后装金山或瑞星等杀软。

网友:
第一部机还不行就装个独显试试

网友:
2个我觉得应该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千万不要在装360了。360是个垃圾软件。经常误导人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重装系统  没用的话在想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