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不能用有人修过没啊/?

楼主(2011-10-20):
    上面的电容电阻没有坏的.开机后,那有两个指示灯不亮(触摸板上的).怎么修啊/杂牌上的.没有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自己跑跑电路了哟!触摸板应该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左右键可以用吗?跑线路把触摸板就三条线,一条一条查,供电,时钟,数据,,

网友:
看下是不是触模板是不是禁用了,打下排线对地阻值。有的机器由于COMS错误也会引起触模板不能用。

网友:
可以看哈是不是那跟线是不是不通了

网友:
下次我试试

网友:
只有跑跑线路看喽

网友:
供电,时钟,数据打打阻值

网友:
有的键盘上有一个锁定键 开了才能用 你看一下有没有

网友:
看看键盘快捷键,

网友:
  触摸板到主板就4跟线 除非触摸板坏了 如果是断线 我都直接飞4跟线到主板的 修过2台了 没问题

网友:
哈哈 还有个最简单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不知道
FN加上面的功能键 可以把触摸板关掉的
你试试看有这个按键没有

网友:
我上次修的是一台东芝m100的
是IO的问题  他触摸板装上去电压就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