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 手贱搞短路了

楼主(2011-10-20):
HP NX6320,客户拿来的时候短路,仔细检查发现读卡器槽很多触片乱了在一起,取下盖子理好触片好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但这读卡器槽应该不能用了,客户要求我把读卡器槽焊下来,于是我就焊下来,可是悲剧了,居然短路了,插上电源灯亮下就灭了,神马情况???大家帮我分析下一般是哪里短路???
电源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楼主你这描述让人情何以堪呀,,怎么给你分析呢,叙述详细一点,才好入手

网友:
你不是业余玩票的吧?这种问题也要问?

网友:
送我这来帮你分析不收钱滴

网友:
你说的具体点啊!

网友:
到底是短路还是短路?电流多大、?

网友:
说具体点
这样的问题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分析.先找找个电压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今天修富士的时候也是。本来不开机,电流跑到0.14V,检测有组上下管通了,把它们换了后电流能跑到1.5V但没显示。再去检测,不知道碰到哪里,电流表一直闪。断电后再开机电流只能跑到0.74V,晕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