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换芯

楼主(2011-10-20):
想给一台清华紫光的笔记本电池换芯,不知道怎样打开电池组的外壳,希望有人能教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
用木榔头砸吧,我看见别人这样搞过的。。。。。。
有机会自己试试看,手头上正好有几个报废的电池。。。。

网友:
看别人都是用笔直刀
垂直电池的中间线条部分,
上面拿锤子!咣咣咣!砸笔直刀的背面
4个面依次砸一遍,就查不多了 可以掰开了!
用适当的力度,这个凭感觉,生手要小心别砸到手了!

网友:
用橡胶棒一类的东西砸,如螺丝刀手柄、橡胶锤等。

网友:
你单换电芯是没用的,必换完之后必须要做的还得给EPROM重写程序,否则,电池的性能仍然停留在换之前的状态,而且,由于自己购买的电芯容量与原装电芯会有相差,不重写程序,会造成过饱和充电,引起火灾等危险,建议不要自己随便更换

网友:
买只 农民工兄弟贴磁瓦用的皮锤啊,刀子顺逢划一圈,大锤猛轰!!!!嘎嘎!

网友:
电池是用胶水粘住的,慢点用东西撬开

网友:
我不建议你修   挣不了几个钱  还很麻烦  外观还不好看了  不如买个呢   买个代用的  又不是很贵{:4_8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   现在电池新的也没几个钱      何必冒着风险去修呢

网友:
换电芯划不来滴

网友:
   你那个电池是什么电池啊,  还值得你用这么大功夫去修啊,  买一个电池又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决定听从大家的劝告,买一个新的,谢谢大家!

网友:
买个新的,没必要冒那个险。

网友(2012-01-05):
用薄刀片沿着缝隙敲,注意电池的线路板不能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