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不能充电

楼主(2011-10-20):
笔记本能正常开关机,进系统也能检测到电池,但就是不充电,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也就是放电正常,换过BQ24751充电芯片和IO KB926D3,还是一样,BQ24751的第1脚CHGEN#为高电平3.3V(正常应为0V,16脚SRSET为0V(正常应为1.9V),根据图纸查IO的89脚FSTCHG为低电平(正常应为3.3V高电平)造成BQ24751的第一脚没有被拉低,,查IO第63脚的BATT_TEMP有2.1V,第64脚BATT_OVP有0.9V,71脚IREF 0V(正常应为2.5V),第72脚CHGVADJ为1.8V(正常应为3.3V),IO已经是换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IO的第89脚和第71脚没有输出,请大家提提意见,这个DELL用普通的电源就可以了

上传图纸,供大家参阅

网友:
你是没有用专用的DC头吧

网友:
碰到的DELL不充电大多是适配器的原因! 还有就是电池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