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8脚BIOS 的详解!

楼主(2011-10-20):
只知道 1 脚是片选   4脚是接地   8脚电压    大侠们有谁知道的说下!对我们小白白有所帮助     先谢谢咯!

网友:
2脚从设备输出,3脚写允许。5脚从设备输入,六脚时钟,7脚等待应该要无效才能 工作,

网友:
补充下,
2输出,
3写选中
5输入
6时钟
7。。。。。忘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无私奉献

网友:
应该是1脚CS  片选 低电平有效!
         2脚SQ  8Bit或16Bit串行数据输出{S表示串行Q代表输出}
         3脚WP 写操作 低电平写 高电平读
         4脚GND接地
         5脚SI   8Bit或16Bit串行数据输出{S表示串行I代表输入}
         6脚SCLK时钟频率
         7HOLD 总线请求信号 向CPU发出的高点平信号 要求使用总线
         8VCC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