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00A 怎么装XP系统

楼主(2011-10-20):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神舟K500A笔记本说要装XP系统,在PE里用DISKGEN硬盘分区软件看不到硬盘,在DOS下用GHOST可以看到硬盘,于是把系统克到C盘启动的时候只看到光标一闪一闪的进不了系统。有安装过的朋友能详细说下安装流程吗?

网友:
在BIOS里更换硬盘模式为IDE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模式改一下  光标闪 要重新分区了

网友:
光标一闪一闪
你是不是 没有设置为活动分区呀
哈哈伙计
还有就是  你sata模式 关掉没有

网友:
弄个BIOS试试 怎么

网友:
你改一下硬盘模式就行啦!

网友:
可能是硬盘没激活或者没引导,可是在PE了用分区工具找不到硬盘。客户把机器拿走了哎!百度里查不到神舟K500A笔记本安装XP教程

网友:
改个硬盘模式就能轻松的挣到几十块钱呢 - - !现在新的笔记本装XP都会改

网友:
同上同上同上, 这个问题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