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1-10-20):
今天接了台联想F31显卡是G86-630的,开机电流跑到0.9几就掉电了,本以为是显卡加焊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准备刷bios试试。有经验的朋友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你有没有测各个电压啊 电压都出来没  有可能CPU都没工作的啊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掉电的电流一样不  过压 欠压  过流 都会引起掉电的啊 纯属个人简介勿喷

网友:
是不是U供电电路处问题了,0.9的电流像是U工作了,

网友:
俺是新手,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上电是直接到0。9的?没分几步吗?感觉CPU供电有问题或者北桥

网友:
F31能跑码的,看跑什么码。

网友:
查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没有,查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不过u 会导致掉电的 你先看一下跑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