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玩魔域就会出现在这的情况

楼主(2011-10-20):
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单。装了台电脑。AMD X2 255  华硕 M5A78M-LX      DDR3 2g    ST500G   显示器是他自己的15寸联想的。其它游戏都可以玩。为独魔域会黑屏。重装过很多次驱动。官方下载也是这样。最后用驱动人生驱的结果白屏。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其它游戏可以玩魔域就不可以

网友:
别装杀毒软件,我遇过一次魔域一开杀毒软件就不行

网友:
试二楼说的,有的时候玩游戏是这样的

网友:
游戏结果都不同的 你可以吧游戏的 效果降下来一点点看看 还黑不

网友: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以前碰到过这样的   原来是XP32后来装了个64的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不对。

网友:
不知到了 我也是新手了  连庄镇

网友(2011-12-05):
分辨率部队吧

网友(2012-01-05):
魔域
设置里去消不必要的选项和分辨力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