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电脑没反应,扯掉内存又过十来秒针后急叫

楼主(2011-10-20):
电脑没反应,扯掉内存又过十来秒针后急叫,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
多试几下,应该还是接触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反应呀,是不触发还是不跑码?

网友:
是联想的主板吧?

网友:
bios报警吧

网友:
你是说拔下内存后,再通电后急叫吧,这是正常的。 只要你不是带电拔的。拿橡皮擦下内存再装回试下啦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