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0-20):
大家说说这个SUSB如果一旦是高电平的话。那么这个后面的电压就被关闭了。请问这全电压会是谁控制的呢。又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这个信号呢?

网友:
SUSB是高电平时,VCORE_使能电压为低电平,VCORE电压才可能产生

网友:
楼主是MM吧。女的干这行还真是高手哦 。难得。

网友:
抄袭:SUSB是高电平时,VCORE_使能电压为低电平,VCO电压产生

网友:
SUSB一般是南桥或IO发的吧。。

网友:
兄弟,如果这个SUSB为高电平,那这个VCCRE_EN不就是低电平了吗,那这样一样的话,那个CPU电压不是就产生不了了吗,我觉得应该是本来这个SUSB是低电平,的这样,VCCRE_EN是高电平发给CPU电源管理芯片 然后呢,才会有CPU核心供电,主板才能启动,如果哪里有什么问题主板保护了,就发生一个SUSB高电平,,VCCRE_en就为低电平,那就主板停止工作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如果是,那SUSB是何种情况下产生的呢

网友:
VCORE _EN 是低电平开启的,,,不是所有的PWM 都是高电平开启,,,例如部分时钟就是低电平开启,,,,,而这个SUSB这个就是南桥发出的SLP_S3信号,,,SUSC对应SLP_S5信号,,!!

所以,结果,这个信号是南桥的总司令!

网友:
哦,也就是说这前面的好几组电压都正常后还要有这个SLP_S5信号。这个CPU的核心供电才人出来对吧,那这样板子的CPU核心供电是由低电平开启 是吗?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保护电路呢?惭愧惭愧啊!!!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啊!谢过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