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78-am自动上电

楼主(2011-10-21):
8月份从基地回来,好久没有发过帖了。今天接一ASUS M4N78-AM 的主板,客户说这板自动上电,也关不了机,按开关能跑码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关机,在别处让人修过了,说是IO坏了。我接到手,目测了一下这个IO,是蚂蚁公司生产的F71860FG的,是一个桥的,让上家加焊过。
  我先还原一下故障是不是客户所说的,果然,以为可以秒了,呵呵,谁知资料里没这份图纸,那就找IO的PDF吧,找遍了百度,谷歌,论坛都没有这IO的资料,没办法了,只能跑线,下面是我跑出来的结果 先把83脚挑起来,还是自动上电,在绿线到IO之间割断线,这回不自动上电了,,看来是线路有短路,打阻值在1000以上,看来不是短路的,但接回线还是一样,于是对在上接电阻的下面割开,这回就不自动上电了,测5VSB一端电压正常,测下端为0,这里想不明白,阻值都正常,为什么电压会拉低,呵呵,问题就在这了,于是找了个10K的电阻一根接在PS_ON#,另一端接在5VSB。接通电源,点开关,正常触发,也能正常关机了。
  花了大半天时间,50大洋到手,还好不是IO坏,淘宝上也找不到这IO,如里只是电开机部分坏了,改一个三极管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A:
楼主 ,是那个上拉电阻短路了啊?上拉电阻放下来测量有问题么

网友:
楼主 难道是主板上有东西掉了 吗 你加东西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PS_ON#是起什么作用的呀?好像PWRBTN才是接开关的呀?请楼主解释一下呀,谢谢!!!

网友:
高手   怎么跑线

网友:
首先不得不佩服一下你跑线功夫不错,不过你怎么才收50元呀,拆机就要收120以上。才能符合市场,另外这么说就是那个之前的电阻坏了吗。

网友(点评):
现在修个板能收20块不错了,超过的人家就跑别家啦

网友:
厉害,我对跑线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_ON#是起什么作用的呀?好像PWRBTN才是接开关的呀?请楼主解释一下呀,谢谢!!!

PS_ON#是ATX 绿线

网友C:
PS_ON#待机就有5V,不明白为什么还用5VSB上拉?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分享,跑线能力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那个上拉电阻短路了啊?上拉电阻放下来测量有问题么

电阻是正常的,只不过电阻下面还有一个过孔,在过孔与电阻之间割开就不自动上电了,可能是电阻那端的PCB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IO 跟71882 的定义有点相似

网友(2016-09-30):
引用 网友C:
PS_ON#待机就有5V,不明白为什么还用5VSB上拉?

这里待机5v就是5伏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正常的,只不过电阻下面还有一个过孔,在过孔与电阻之间割开就不自动上电了,可能是电阻那端的PCB ...

可能就是板层短路

网友:
有可能板层拉低电压了

网友:
过来学习,菜鸟一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