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E46L掉电

楼主(2011-10-21):
上CPU到0.66A掉电 无电流跳变;不上CPU 到0.35A掉下,集显主板  测阻值  电压 温度 都正常。请教有何高招?

网友:
看看3V 5V  还有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应该是某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从电源管理芯片查找

网友:
饿·掉电。不好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不跑马导致的掉电 不加u欠压掉电 按不跑马修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上cpu掉电瞬间,测量个电感电压Doyle出来了,最后没修好

网友:
看了下上面的评论,,都觉得说的不全面。。
掉电可分为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1:短路,2缺电压,3芯片不良(包括北桥) 4排除一些外置设备造成的。5一些滤波的小电容,这个不好测量,这个本人修好过几个,不大好确定,6不跑马也会掉电。有些板子就这样

但楼主说的应该可以排除1,2,4就剩下3和5,6了,但说句实话,掉电的修起来真有难度,基本上没什么规律,得靠自己仔细查。
以上仅凭本人的这点经验,不对的地方大家拍下.可以给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说的对,但有点像是少什么信号 引起的

网友:
在开机的情况下不管缺什么信号,板子会不跑数的,归结到里面去了哦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不好说

网友:
有这款的图纸吗  版号DAOLL6MB6E0 REV:E

网友:
技术还可以嘛

网友:
真是学习了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应该是某电压没有起来。。

查过的 电压都输出正常

网友B:
电压正常,那时钟复位呢 ?

网友:
从cpu电源管理芯片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那时钟复位呢 ?

哼 dizzy:上CPU都有从0.35-到0.66的哦:  且温度也有点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