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每次点开机后再按一下复位才跑码

楼主(2011-10-21):
我有一个致铭*****ARS69-L主板。开机不跑码。再点一下复位就正常了。复位针脚在不开机时1.22V。点过开机键不跑码。复位脚上升到3.3V此时点一下复位就跑码了。顺线路跑。复位针脚一处通过电阻接ATX电源的3.3V。这就是一开机复位电压上升的原因。一处接南桥。那位高手有资料帮忙看一下。

网友:
你应该查查,在待机时它的脚为什么是1.22V,这个反正是5VSB出来的,你沿线查,,,这个修好了,估计问题就好了。。。

网友:
你看噻  那个元器件拉低了电压 还是分压电阻 阻值不对

网友:
以前碰到过 是板子断线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三极管,连着复位针的小电阻,网卡,声卡,不然装个系统看看网卡和声卡能不能用,能用就没坏

网友:
这个板子复位是通过一个电阻接3.3 不是接5VSB .开机电压1.2这个电压直接进的南桥。没有发现其它的线路。谁有图纸帮忙看一下。这个电压是那里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