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讨论一下假三星的问题

楼主(2011-10-21):
接到一台三星943NW的显示器,故障是开机不亮,心里高兴心想换个高压线圈就好了,拆开机器傻眼了, 全部是组装的显示器 屏也是旧的  ,不管了测吧  发现高压板 驱动板  都是坏的   驱动板 高压板换完  发现白屏  完了屏也是坏的     修屏吧     屏修好后发现屏上有干扰   以为是驱动板呢   换了好多个驱动板还是老样子   高压板也换了几块不行, 最后用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点  还是老样子    纠结了  是不是屏真的完了啊   怎么修呢    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也遇到了呀,上次我搞过的,把客户凄惨了,开始修好了没事,他拿回去用了半天,问题都出来了,搞得很烦的

网友:
有干扰教你个最省钱的办法,在驱动电源板背后那块显示器壳子上沾上锡纸胶带,我试过,一贴就好。

网友(点评):
还有这么简单的方法?下次遇到了试试,以前都是给屏线什么的加蛇皮管的……

网友:
有些干扰 是屏上电路的问题造成的...有一些是外部原因...

网友:
这些是 最恶心 的   找料都不好 找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把屏拿出来 单独试机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兄弟们再给值个好招呗   不想拆灯管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灯管造成的 呵呵

网友:
用一条好的VGA线

网友:
我这显示器在不插信号线开机时 显示的无信号框 屏上看不到干扰    就是在进系统时 有黑屏的地方看的到干扰  进系统后看颜色 也不是很正常  就和驱动板驱动不对那种劲头差不多   还有的修吗?

网友A:
干扰(水波纹),排除屏线和驱动板问题后,还要注意下屏上的贴片滤波电容。修过两台滤波不良引起的水波纹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水波纹),排除屏线和驱动板问题后,还要注意下屏上的贴片滤波电容。修过两台滤波不良引起的水波纹屏 ...

那些个电容 具体点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