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1-10-21):
液晶显示器灯管问题??请问一下高手如何更换

网友:
我是把所有拆开再换的,但看别人说,可以从一角抽出来我看也可行的,你试试。

网友:
你先找几块废屏拆开看看结构,然后多拆几次就行了。

网友:
先把灯管两头的橡胶用刀型烂,全部扯出来,然后把灯管细线一头的线剪断,把灯管从另一头(粗线那头)拉出来,再把灯管穿进去,焊好就OK了,

网友:
拆开换容易  就是容易进灰 点亮 后 屏上 有阴影  ,  抽掉换感觉还行

网友:
     呵呵,  我也是昨天才学会换灯管的,  感觉很简单, 就是先把灯管那一边的屏框稍微拆开一点点,  剪掉一遍的阻碍,拉出线, 抽出灯管,一开始学习的话最好是焊掉一端的线, 再把新的灯管放进去,断线的那一端放进一截1CM的热缩管,  新灯管放进去后再把线焊上去,再去烫热缩管,烫紧了就OK, 再用胶带贴上线即可。

网友:
楼上表达真好,支持一下。。。

网友:
最好不要把液晶分离开
不然漏光会严重要是处理不好
我用到现在的方法 最好的是从两边抽出啦

网友:
6楼说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