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45cm-s 开机E004 一直发出嘀嘀声

楼主(2011-10-21):
富士通45cm-s 开机E004 一直发出嘀嘀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显示吗   如果不显示  查内存供电   后刷bios   如果 使用正常  把主板上的喇叭拆了

网友A:
刷BIOS  加焊CPU座

网友B:
直接把CPU的供电芯片换了!!!就行了!!

网友:
这招以前也用过,嘿嘿 不过现在不显示啊,北桥,IO BIOS CPU 座 都做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CPU的供电芯片换了!!!就行了!!

CPU供电芯片第一个换的,这版子这个芯片问题多多,可换后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加焊CPU座

谢谢喽,都试过了,,北桥,IO BIOS CPU 座  还有电源芯片都搞过了,

网友:
这板有个通病就是内存的SPD脚容易断线,一般是在靠I/O那边的槽子,不是很明显的,你可以搜下论坛,有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其实 我很佩服大哥的   内存周边的问题  竟然把那么多的地方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 我很佩服大哥的   内存周边的问题  竟然把那么多的地方都干了

这个问题第一次遇到过,没办法,,,干脆全都换一换,,还要多谢上面那位兄弟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