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点自动开机

楼主(2011-10-21):
开机针 没电压 无复位 cpu没供电 怎么弄啊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一哈

网友:
测量开机3。3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如果没有 顺着图 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从紫5V到开机针的线路  如1117到南桥 网卡 等的线路
,肯定是有东西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导致开机针无电压并且南桥没得到供电 没工作 所以也同时没有复位排阵的电压

网友:
还个I/O试试.

网友:
io 可能比较大

网友:
换个IO,可能就好了

网友:
什么板啊?IO型号是什么

网友:
I0芯片 坏了吧

网友:
南桥没有工作,加电时看南桥的时钟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