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 冷机时候 按开机键10几次 才能开机问题

楼主(2011-10-21):
技嘉GA-945PL-S3 冷机时候 按开机键10几次 才能开机问题
按开机按钮 cpu风扇 转动几下 检测卡闪亮一下 就 断电了 连续短接开机键10几次 就可以开机了  可以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但不知从何入手,请高人指点
测 coms 电池 电压正常3.3v  开机针上 5v ,南桥32.768的两个角上 分别0.12v  0.33v ,晶振起震 并有波形。

网友:
chaCPU 供电电路 的电源IC  上管 大电容等
查开机电路由开机排阵到绿线  线路上的元器件
查声卡 网卡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上朋友,我把cpu供电的4针12v排插拔掉 主板可以触发 不掉电 应该能说明开机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只要开机后 进系统 网卡 声卡可以正常使用 能说明网卡声卡 不短路吗?

网友:
cpu 虽然没有爆浆现象周围电容我换过了 现象依旧 cpu 电源ic用的是isl6312 手上没有替换的 暂时还没有办法更换

网友:
~~~~~~~~~~~~~~~~~~~~~~~~~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重新焊接下

网友:
我估摸那个CPU供电IC没问题,你查查IC周围的小电容电阻三极管,有没用氧化什么的,补焊一下

网友:
去CPU 12V好,说明问题就在12V 上
重点查主电源IC、MOS,看是否工作稳定

网友:
这个要有上电时序才好修,没有的话有点麻烦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边上的供电电容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个人感觉,CPU电源控制芯片应该有老化现象,查下图纸,座子虚焊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cpu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