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31W液晶不加电

楼主(2011-10-21):
问一下哪位高手修过这个机器 驱动板上的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加电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电源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前几天修过,到最后我还是换了电源板

网友:
什么不加电?   按键灯亮吗? 按键上电压正常吗?   有没有用通用版打一下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