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1-10-21):
声明。我是新手。什么也不会就是爱瞎鼓捣!挺想好好学学维修的!!就是看不下去~~
导入正题:两台长城液晶。一台开机几秒后屏一闪一闪的。屏闪的时候电源灯也一闪一闪的。换过高压板不行。换过外接电源不行。最终锁定驱动板。
另一台是开机后屏不亮。指示灯狂闪。这两台机子都是外接电源的。
把电源接口上面的两个16V 100UF的电容换掉。手里没有那么小的电容就找了个大点的换上了~故障排除

网友:
12V滤波不行,造成PWM电路供电不稳定,所以造成此现象!

网友:
你把驱动板上的稳压块换了 试试看看

直接叫换?怎么不叫他先量下?

网友:
这两块板子是外接电源的。

网友:
是明显鼓包了还是楼主知道有这个通病啊

网友:
外接电源,你换一个适配器试一试看。

网友:
修过很多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A:
没爆你们怎么测出 电容坏了

网友:
屏一闪一闪大部份是电容问题,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有道理,遇上也试试。

网友:
要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也会这样,楼主怎么会说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呢?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屏闪怎么换电源接口的电容就好了,不解

网友:
这是一个明显的电压不稳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爆你们怎么测出 电容坏了

用万用表测的啊。容量变小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事 PWM MOS管 有个坏了 短路 还是要闪一闪的

网友B:
外接电源,一般有这种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电源,一般有这种通病

联想一般爱出这种故障

网友:
似乎不止这一个吧?

网友:
有个电容好像烫烂掉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3.3V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长城显示器的返修率是相当高的,长城M95大部分是电容变质,长城M99多数是上灯管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怎么能测出电容坏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一闪一闪的多数是电容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不错。。那个我也怀疑是稳压块,可以考虑已测试。

网友:
今天我也接手一台长城的,开机无显示,指示灯狂闪,明天再研究了

网友:
这是山寨长城的板,长城没用过这种驱动板。。

网友:
最后我也是把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经典故障啊   得收藏  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电感容易氧化,你怎么知道是电容的事

你把那个电容用风枪加热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要排除了其他故障  。。 但是那个高压条坏得也很多

网友:
哦  那跟三星显示器的通病差不多哦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供电部稳定、、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吧,还不行再处理其它的!!

网友:
我这正有台长城Z221的显示器,有时开机画面就像梦幻般的变化,大家知道是什么故障不?开机画面正常显示,过一会后就像天空突然起雾一样变白,紧跟随后又变黑,越来越快最后屏全黑(有背光)

网友:
一般电容没有鼓包我是不去测的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电压不稳引起的。一般就是电容。正常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还好你你没有换屏线 否则换到你蛋疼 这个驱动板屏线有机关 你买新的通用线绝对装上白屏

网友:
遇到也试试

网友:
这种板我也修过几块,换电容就好,最好把旁边的16V10UF的也一起换掉,

网友(2011-12-07):
这你都知道呀  厉害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  外接电源的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长城代工的板子就这毛病,通病啊,要不就是高压板电容鼓保险烧

网友:
这种的我也修过几台,屏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容失效造成电压不稳定的, 一些时候 电压不稳定 基本上都是电容的事  一般情况下换了电容基本上问题就可以排除的,

网友:
我怎么不行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显示器  坏的最多的就是电容

网友:
下次碰到了注意。。没鼓的电容太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