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掉点 求点位图

楼主(2011-10-21):
宏基4520     单桥独显的 点位图  有谁有上传个来下           谢谢

网友:
这个还木有点位图

网友:
单桥掉点了     不知道接哪里去   不是没办法了吗

网友:
MCP的北桥掉点,你可以把掉了点的地方用锋利的刀片刮开点用起跑线接下就行了,这个很容易的

掉点不是问题,问题是那样的北桥不一定可以做的好哦,,即使是新的也一样

网友:
我先试一下    谢了

网友:
没有图纸 不好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