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重启

楼主(2011-10-21):
我这里有一台电脑intel 奔4的cpu 华硕的主板 ati x550 显卡 开机后各项温度都正常 但是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 总是会有自动重启的现象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问题的大概原因啊

网友:
P4发热大,引起散热不良,换风扇看看,也有可能过热引起775座虚焊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啊。  排除软件。

网友:
怀疑是内存故障或者是驱动故障,一般系统默认为蓝屏重启,你这样的故障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加焊CPU供电片心 换了上下管

网友:
处理方法:先软后硬
软故障原因太多,最好的方法是重装系统。
硬故障:市电不稳定:加稳压器,UPS。。。。。
        电源质量差,功率不够,导线不良,电源插座,接口松动。。。。  : 换电源试
        CPU散热不良,供电不正常
        内存有故障
。。。。。。。。。。。

同意楼上。不过楼主你的这个重启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经常性的还是别的。

网友:
我也赞同楼上的看法

网友:
建议也是先软后硬,先装个系统。还不行的话就下手硬件。

由于P4是老款机器,CPU座子脏了也会,内存脏了也会不定时重启,还有就是内存插槽很容易虚焊的,建议加焊下。
实在还不行的话我觉得该放弃或者换板吧,这样折腾划不来

  是台式机的话直接换电源吧,8成会好

网友:
要修不换件不可能

网友:
高手如云,慢慢来

网友:
内存质量差啊....换好一点的  最好到跌壳那些

网友:
一个个换吧,一切皆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