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1-10-21):
接到一台东芝M35X-S109的老古董机,电流一到主板上主板供电芯片电压都在跳动,换个南桥本以为好了,结果开了一下机、心里暗喜终于好了,但一上CPU又不行了,还是在跳动,连开关的电压也在跳动,于是换了I/O试下,因为是南桥附近,换了故障依在,量了一下北桥发现也有点短路,换了一个也没用。我地个神啊!我这些天都不知道做了多少个BGA啦!请个位大虾指点指点,搞了很久了,郁闷的!!!!!  电流跳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真佩服楼主,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看了你的维修思路,我顿时无语了,,你也太盲目就动BGA了,,我觉得你这块板不一定没出人为问题了。但还是给你几点思路你参考下。
你不是说把CPU拿下来就不跳了吗?这是个突破口,先换个CPU吧,这样即简单又方便。还不行的话我就围绕CPU这块查。还有就是老机器喜欢出虚焊的问题,出来的现象也稀奇古怪。最重要的,我真怀疑你万用表电不够了

网友:
看电流其实看不出什么只是作个参考而已,每种机子电路不一样电流跑的也不一样,而且涉及到各种因素,比如电路,哪里断路,短路,开路等,都会引起电流的变化,像经验老道的师傅,看多啦就能差不多知道故障部位在哪。这是修机子堆出来的。

网友:
不上CPU也是一样。就是开不了机..??
说得也是,该好好反省了,做BGA我都怕了,不确认问题就做...万用表电不足是要换电池嘛!还是可以充电...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东芝的机器,电压电流不正常,不定时重启关机故障,应先考虑CPU的NEC大电容。先换了试试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说上CPU会跳动吗,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完全导通,还有换个CPU 供电IC看看

网友:
CPU NEC大电容,
有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某处接处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机器,电压电流不正常,不定时重启关机故障,应先考虑CPU的NEC大电容。先换了试试吧

量了量,也没有电容有短路的..

网友:
先换了NEC电容再说

网友(点评):
问题是现在开不了,加了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
最后还是考滤换板,谢谢大家的解答,袜子感激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