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下这个索尼图纸在触发电路阿?

楼主(2011-10-21):
(图片)

网友:
要钱的,谁帮你分析啊!

网友:
看你发的这个图纸要分的,但再给你补充几点。
如果EC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那你就试着查南桥和EC的RSMRST信号,如果有的话建议你去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起震没有,如果还排除了南桥的话,直接换EC。8763很容易坏的,因为没图纸,具体的我也没法分析。这样的问题不是很难

主要摸查进水的地方,看看缺什么,那是突破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没有图纸也弄不了阿 怎么样传上去你们下载不要分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妹传过图纸.

网友:
先换个 EC  不行换南桥

网友:
还有看看 DNBSWON 它的阻值

网友:
按下开关电压有跳变, 看这个跳变到EC了没, 再看EC收到这个跳变后给南桥发信号了没, 如果EC没给南桥发信号, 重点看EC的工作条件, 电压, 时钟,复位, 工作条件正常的话, 那就两个可能了, EC和BIOS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弄好了,EC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

网友:
这种开机机制是EC都到开机信号后并不是直接发送开机信号进南桥的还是先开启南桥需要的部分电压然后南桥的PWRBTN得到上啦变为3.3,这时EC才会发送开机信号进南桥,当然这个时间很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好的广达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B:
把15脚挑开,看一下有没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15脚挑开,看一下有没跳变

我把15脚后面那个通往南桥的二极管给翘起来了,没有跳变 ,已修复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15脚后面那个通往南桥的二极管给翘起来了,没有跳变 ,已修复 谢谢

换了EC好了后来进系统之后所有USB又不能用了,供电 还有通往南桥的数据线打阻值都正常,就又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瞎猫被我碰到死老鼠了,要是换了EC还是没用我就不知道查哪了

网友:
换一个EC吧?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咯,进水的机器只换EC和南桥就好了,不过应该把分析思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