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区分高压板屏幕的开启信号与亮度调节?

楼主(2011-10-21):
在我们改高压板的时候,我们手头上的高压板接口自然是一目了然。客户的机器就不是那样了,如何区分高压板的开启和亮度调节呢?我来抛砖引玉,我的笨方法:开机屏幕点亮的瞬间,高压板上的亮度调整才有的3.3V,不排除个别板子开启电压低。亮度调节都是按下开机键就有的。不知大家如何区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开机后亮度信号可以在键盘按亮度快捷键就可以了,在按亮度快捷键明暗的时候这时高压板的电压会变动说明这个就是亮度了,剩下的你应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