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病毒引起扇区损坏

楼主(2011-10-21):
重装系统蓝屏无效,格式化分驱重装系统蓝屏无效,MHDD擦除全盘再分驱重装系统OK
重装系统

网友:
“MHDD擦除全盘” MHDD有修复硬盘里的bad sector功能,会不会是MHDD修复好硬盘,然后重装系统OK?我真的没看过这么厉害的病毒,谢谢你的分享知识。
无论怎样,恭喜你,修好电脑。

网友:
这病毒有那么厉害么

网友:
真的假的 忽悠的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问题可能和你的相似。不论有什么分区工具都失败,最后低格后再分区才搞好那台电脑

网友:
假的吧 病毒还没有到破坏硬盘的地步嘞!!!要是这样全世界硬盘数据早就恢掉啦!!!!我看你很无聊啊 没事干!!

网友:
没碰见过 不知真假 不作品论

网友:
有点费事了..

网友:
只见到过引导区有问题导致花屏的

网友:
是病毒引起的吗!有点质疑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吧,不见得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可能硬盘原本有问题 你误以为病毒了
还是谢谢分享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