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lm通电嘀嘀叫

楼主(2011-10-21):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主板,各路供电正常,走到D0,,也不虚焊,通电,滴滴直响,请问各路高手是什么问题,待解决中,

网友:
M2还是INTEL的?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intel 的,刷BIOS了,也不行,

网友:
滴滴响   应该是哪报错吧  你上网查一下看看

网友:
内存???键义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老大是不是挡内存呀,刮刮内存槽,换个内存试

网友:
品牌机的诊断代码 毫无意义啊  看来不能依靠那个D0来维修了

网友:
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说945GZT是INTEL的还是AM2的,,难道AMD有945吗?

不好意思没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