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1不触发

楼主(2011-10-21):
   海尔X101,版号是MS-NO111,之前是雷击的,网卡芯片 IO都烧了,都换新的,为了保险南桥也换了,现在的问题是待机0.07,开机键上有3.3V,到IO的都是正常的。插上电PS51120会越来越烫, +3VALW  +5VALW也都出来了,6脚VREF2有2V的电压,  PIN2 PIN7 PIN13 PIN28都是4.97V的电压,D14的3个脚都是4.97的电压,我也测了所有的脚的阻值都是很大的,应该是没有短路或是短路的,现在有点模糊的是PIN13  PIN28  VBST1 VBST2这俩个脚应该都是升压的,电压不会那么低的,没有D14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PS51120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51120发烫 一般是后极有短路的  你可以查查cpu供电芯片
以前雷击的 就又好多cpu 供电坏的

网友:
看看  VREG5和3的阻值

网友A: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吧 ,先关掉3V的一项看,不行再关 5V的一项,看是哪项引起发烫 。

网友B:
注意12 和29脚  如果3v5v都没有出来 待机肯定过高  你测一下它的开启信号

网友:
我有修过D14被击穿了导致TPS51120发烫的,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发出来分享下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VREG5线性稳压5V过载或者有微短得地方造成的  这脚是5V的你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会造成BST3和BST5升压不到十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VREG5线性稳压5V过载或者有微短得地方造成的  这脚是5V的你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会造成BST3和BST ...

我测了,有4.97V,应该是正常的吧,阻值也有几百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12 和29脚  如果3v5v都没有出来 待机肯定过高  你测一下它的开启信号

待机的时候EN的电压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吧 ,先关掉3V的一项看,不行再关 5V的一项,看是哪项引起发烫 。

请问一下怎么关掉,是不是把引脚翘起来。。

网友:
51220发烫一般是后极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后极吧

网友:
VBST1 和VBST2这两脚的是升压脉冲电压,,要PWM正常工作后才有7.5V以上的电压,万用表测得的正常工作时,也只有7.5V左右,示波器打出来的峰峰值会有10V以上,面这两只脚的升压二极管的负极是接这两只脚的,两只升压二极管的正极才接的是+5VALW,,,,这是其中一点,

另外,,关闭其中一相的话,芯片有个保护电路,也要去除,否则,芯片是不会关闭其中一组的,,而会进入保护模式的!

芯片本身发烫的话,有些芯片进入保护模式时,芯片会发热,,有些朋友就试过,,不要纠结于发烫这个现像,,,线性电压输出有短路或漏波不良,也会引起发烫的!!!

只是一点点个人见解!!希望能帮到你,,论坛很多高手,要么没时间,要么懒得打字!还有些是商业机密

网友:
我也有三星R453,待机0.012A, OK,开机就大电流,然后马上掉电0.18A, 此时TPS51120发烫的厉害啊,,
正在找原因啊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这个本,做完北桥亮了,隔一天就坏了。后来51120也短路了,现在放着呢。没IO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