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用大白菜给U盘做了个引导

楼主(2011-10-21):
昨天用大白菜给U盘做了个引导,成功引导一次,做了个系统,晚上便不能用了,上面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点格式化,又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这是不是说我的这个U盘挂了呢?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我试试

网友:
用WINHEX应该可以写回来,嫌麻烦的话,再用你那个大白菜操作一次,一般都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我用大白菜4.0做了个,挺好用的。
你重做一次吧。

网友:
有截图么?估计是你没做好把

网友:
可以尝试U盘量产。
也可能你没有权限格式化,你可以那一些U盘格式化工具。

网友:
有可能,从新试试

网友:
量产下试试

网友:
u盘多少钱买的啊      多大的     会不会是u盘的质量问题呢

网友:
金士顿8G的,买了四个月了,现在我已经给修好了,重新量产下就好了

网友A:
这应该属于什么?大白菜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属于什么?大白菜的bug?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装大白菜之前一直用的都是杏雨梨云,可能是突然这两个软件在我U盘里打了一场未分输赢吧,哈哈

网友B:
用软碟通做U盘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碟通做U盘很方便的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其实,这个用的就是兼容性

网友:
我用U盘装系统都是用的它:
第一步用UltraISO打开准备刻盘的系统光盘的ISO文件!

第二步选择菜单的启动及写入硬盘映像

第三步选择U盘盘符

第四步选择写入U盘的格式这里我们选USB-HDD+,这里边大家根据你们主板的支持的类型自己选!!!!

第五步直接点下面的写入,等待几分钟一张U盘系统盘就刻好了!

网友:
你可以使《杏雨梨云u盘启动》从新把U盘插上电脑上   然后用这个软件从新制作u启!
你的u盘提示不让格式化,可能有u盘里德文件在运行,所以不让格式化 !从新启动电脑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纳闷我的盘怎么老挂?  几天又要重做一次, 有时候一天来两回,金士顿G2 16G的, 是不是大了不好? 也是大白菜, 推荐个顺手的用用。

网友:
大白菜也用过,还是改回杏雨梨云了。

话说,这棵大白菜什么来头?现在还在搞系统!

网友:
我用的就没啥问题,不用了直接格式化。

网友:
可以尝试U盘量产。
也可能你没有权限格式化,你可以那一些U盘格式化工具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605-1-1.html

网友:
用 电脑店U盘制作工具 这个软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