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的本本接外屏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1-10-21):
联想F31A的本本接外屏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就连灯管都不亮,(屏和灯管都是好的)求各位工程师给个思路

网友:
打下屏上的波形
还有就是最简单的
供电都上去没  F31应该是LCD 3.3V 跟高压主供电都上去没
或者用风枪试着吹下630
英伟达的芯片吧

网友:
检测屏线有无断线。在查显卡的edid有无信号

网友:
谢谢两位高手的宝贵经验,我先按照两位的思路试试!

网友:
呵呵  高手够多  我喜欢

网友:
那本子显卡爱坏,可以先风枪吹下显卡试试看又变化没

网友: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显卡空焊引起的,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株焊上去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工程师的宝贵经验!

网友:
显卡问题也会引起屏灯不亮吗?高压板的信号也是从显卡过来的吗?

网友:
如果是8400的显卡试下用风枪加焊10秒左右看会不会好了,如果好了,就重做或换631改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