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C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1-10-21):
今天店里来一台显示器,客户是同行,说是自己修过的. 我一看是台组装的机子,就让客户把机子放在这里. 下午过来拿.
   首先拆开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是接的12V电源>发现接12V的那个接头插孔没了.只剩下两根线了. 不管了,先接个插孔.
插孔接好之后,就开始无电压测量, 排除短路现象!发现12V进来的那个保险不通, 旁边还有个二极管暴了.取下换掉.....

认为无明显短路了,就开始通电检查. 接上12V电源.发现屏幕一闪既灭.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高压跟灯管问题.因为灯管的接口是以前那种平的,所以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换掉接口.

接下来就是测试灯管了.用我们的单灯高压板测的两根灯管都没有问题.于是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因为最近店里生意比较忙.修他那高压板又费时间又不一定可以修好。干脆换个高压板.刚好,他那高压板的线路跟莪的是一样.莪也省了再量线路.开始是12V之后是EN最后一个是地.

好了.换好了高压板就开始测机了.插上电源发现屏幕还是没有一点反应.纠结! 测量电源,屏供电3.3V正常.高压板12V供电正常.5VIC供电正常.于是怀疑是屏问题.拔掉屏线,哈, 可以点亮!

因此怀疑是屏问题,在屏电路上测的3.3V时有时无.难道是屏电路哪里有短路.不管了.采用先简后繁的宗旨.先查查屏线吧. 莪没有去量屏线.只是把屏线摇了两下. 哈哈!  故障出来了. 摇了屏线之后,发现可以显示.只是有花屏.

把屏线拔下.擦干净.正常点亮.

网友:
学习了,问下楼主,3.3V时有时无是屏线故障引起的吗?

网友:
学习了,兄弟思路很清晰,要向你学习

网友:
那个电容鼓了不换么?

网友(2017-07-3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楼主多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