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 AMD USB用不了

楼主(2011-10-21):
HP DM3 AMD USB用不了,测得供电正常,数据线也都正常,
尽请高手给点意见啊!
AMD

网友:
不知道你所谓的正常是怎么个正常法,如你所说就没问题喽。一搬数据线都在内400-600左右,不知道你的是一个没用还是全部不能用,如果全部,建议一搬南桥问题,把干啦再说。

网友:
照你说的就剩下南桥了。。。我建议你再仔细的测量下供电跟数据线。顺便摸摸供电的那个转换芯片烫吗?有的会芯片很烫,但电压也能出来,就是USB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