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80A 蓝屏 死机求助

楼主(2011-10-21):
机器型号:清华同方 超锐V80A  (8400m G 显卡)

故障现象
       进系统2分钟时间死机(桌面卡那不动)
或者蓝屏(代码:***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The system has halted ***)
      强行断电,再开机电流0.9~0.5循环不亮机,等十来分钟又可以开机。

检修过程:换过硬盘、内存。拔掉光驱,无线网卡。还是老样子估计是主板的故障,不知从何修起?请师傅们指点1,2多谢!

补充内容 (2011-10-22 11:52):
加焊过显卡没用,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1-10-23 15:06):
重做显卡变成上硬盘不亮机,直接重做南桥,已搞定

网友:
你上面写的代码是系统挂掉了,,,超锐的修够蛮多的,,建议你加焊显卡先试一下,,很容易返修的,但也没办法了。。蓝屏的没什么具体思路,该排除的你都排除了

网友A:
因为修过好多了这样的,但跟你的问题都不一样,,但估计最终的问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修过好多了这样的,但跟你的问题都不一样,,但估计最终的问题都一样

看来这款机子也属于显卡门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