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21):
   开机到,联想用电池开到LOGO就掉电,用可调电源根开到不LOGO就掉电,有独立的显卡板,把显卡板下了,也掉电,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用示波器打了,电压几乎跟同时掉,温度也不是温度受控,BIOS刷过,有没有谁修过这种问题,求救,看了论坛说,加爆显卡,SB NB,我这个不喜欢加焊,SB换过也不行,声卡芯片,网卡芯片,读书卡器芯片都拆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按图纸,时序查吧

网友:
你看看外围接口有没有坏,我修过USB接口坏了掉电

网友:
查一下USB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看系统供电芯片组供电的 大电容换下

网友:
掉电,就是某路电压没有出来了,这个就得按照时序一个一个量了

网友:
主板上,全部有极性电容我都坏了,电压出来了,能显卡,只是到LOGO就掉电,

网友:
你先查一下所有的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