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r 重启或者开机必须按键盘任意键才行

楼主(2011-10-21):
asus a6r 重启或者开机必须按键盘任意键才行,不然黑屏,但是风扇还是在转的,集思广益,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意思是必须按任意键才能进系统是吗     修过的吗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了啊

网友:
不装键盘,试过没有

网友(点评):
不装键盘,就黑屏的。

网友:
不会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应该是键盘有问题,我修过一神州的是这样的现象开机以后乱按一下铺盘才会亮!

网友:
LZ有结果了吗,有的话,告诉一声

网友:
我修过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是同一个机器)。键盘某个按键搭住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