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转向控制和转速控制

楼主(2011-10-21):
一公司老板委拖我做一个控制电机转向和转速的电路板,他说的很简单说用电位器控制就行了,我想了一下用电位器不行,电位器只能改变电机的电流电压的大小,也就是说只能控制电机的转速,而不能控制电机正转反转,以及转的幅度。那个电器是用在一个光学仪器上调焦的。

哪位大哥帮我设计一个电路图,那个电机是用12V的小干电池带动的,要求:转向可控,转动幅度可控(和手扭动旋扭的幅度成比例,比如我扭动旋扭开关半圈,电机转半圈/N成比例就成)谢谢,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电机是直流的吗?

网友:
是舵机,我买了一块舵机控制板,但老板说控制板上的旋扭不够精密,我又买了两个电位器换上去,但不知怎么回事,,电位器用不了,后来测量,电压调节不了,不知怎以回事。

网友:
应该可以吧    好像见过   旋钮左正传右反转  中间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