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想知道下面这个屏的这两个元件的参数

楼主(2011-10-21):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求R1 和D2的参数..
因为非常的急,请老师们帮个忙,谢谢...
其中R1被烧了,看不出是什么型号,,
D2也同时挂掉了,上面也看不出型号

网友:
如果有这个屏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那要看VGG1输出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才好判断,你可以测一下C2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测后把数据给你 ,你帮我判断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一换估计可对好

网友:
是友达T140VN01 谁有这屏的图纸呀,谢谢!

网友(点评):
修液晶也有好几年了,从来也没有找到过任何屏电路图纸!

网友:
电阻都烧成这样了,估计后面芯片也有问题。如果是供电系统的电阻一般不大,二极管差不多就行的。这个可以凭经验换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其实就是屏开始的时候有拖影,打开屏电路就看到这个情况,但是屏是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xuan5312  你好,说简单点,屏电路在百度文库里都有...

你没有见过,只能说明你太不爱百度一下了,哈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屏电路都有吗?那你问什么?考试吗?

网友:
找块料板拆一下装上试一下

网友:
回到家给你找图纸,现在没有

网友:
谢谢,赵仁海,"家门"哟,我也是姓赵!

网友:
找同类的板子,对照看看,不一定完全一样也可啊

网友:
修屏哦,,,,,又可猛赚一笔啦

网友:
那位老师有和这块差不多的屏,帮我看一下那两个元件的参数吧。。。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哇,S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