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1124AX能开机不显

楼主(2011-10-21):
DV2-1124AX能开机不显电流跑到1。4A不显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种机型图纸该怎么解决

网友:
搞BIOS来刷

网友:
好了请回复哈

网友A:
楼主你就这样说的话我估计没人可以给你参考的意见,,至于说BIOS的我觉得那是扯淡,楼主就说了个电流,是整机的电流还是裸板你都不知道你就直接说BIOS,,哎,误人子弟

网友:
看电流跳变,像你这个电流,都不显,先看一下外接显了没有,可能是显卡这方面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也有二片DV2板是这样现象,量不到后来做显卡好了

网友B:
北桥显卡!ATI加焊吧...!1.4的电流,BIOS不一定

网友:
外接也不显现在准备重做一下显卡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显卡!ATI加焊吧...!1.4的电流,BIOS不一定

BIOS刷过了现在准备做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就这样说的话我估计没人可以给你参考的意见,,至于说BIOS的我觉得那是扯淡,楼主就说了个电流,是整 ...

裸板在测。BIOS是没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各位大侠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发一份过来看一下

网友C:
呵呵呵dv2000焊了显卡再说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dv2000焊了显卡再说把

是DV2不是DV2000下次还是看清楚在说嘛

网友:
哦  不好意思哦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