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个动力火车电源都一样毛病上机+3.3V只有+3V左右

楼主(2011-10-21):
十几个动力火车,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上机+3.3V都只有+3V左右。
它这个电路好象很简化,没有什么TL431稳压电路,对地阻值红紫黑金27欧吧。电路板正面如图

这是电路板背面,红框内是+3.3V的焊接点。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具体怎么维修。

不带负载,测试电压正常。

网友:
没有人用过动力火车这种垃圾电源吗

网友:
3。3V的电容换了吗?

网友:
能开机吗

网友:
这个先电容在看看吧3.3V

网友:
可能3.3V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把3.3 那路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了。。不要用原来的型号。。。。。

网友:
我试一下全带上负载。开机试试,看电源能不能正常工作,同时检测各组输出电压。如果其他组电压全都正常,那就是3。3V这组的电容、整流二极或者是他本身设计时这组线圈设小了。如果这组的电压只有3V,而其他组的电压偏高了,那就是这一种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
没有稳压,只能换整流管和电容!这电源真是绿色环保!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没搞过这种电源、来学习了、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3.3V的滤波电容和取样电阻,电容如果没有问题,适当加大电阻看看。

网友:
缺3.3电压都还能开机?这电源也太NX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缺3.3v  是 3.3只有3v左右的值

只要有3.1V-3.5之间都可以了啊,万能表有偏差

网友:
可以有10%的误差

网友:
应该是误差,换个万用表看看

网友:
应该说电压值允许有10%的误差,所以只要能带的动主板,3V也没事的吧

网友:
这种电源新的时候+3.3V是正常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有好多都在+3.0V上下了,有的在电脑工作中间有时甚至跌到+2.90V。电脑看上去工作是正常的。

当然,同样型号的也有部分电源的+3.3V一直是正常的。

它这个+3.3V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怎么没有其它电源的自稳压电路呢。

网友:
我的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考虑这种因素。

网友:
有3V应该是在允许范围内吧

网友:
这样吧
你反正手上电源多,故障电源找个样本,LZ,再找个正常3.3V的。

把2个电源,3.3V那路的元件,逐个对换,看看哪是那个元件的影响了。
电容,肖特基二极管,电感,都试试。

网友:
3V应该也能开机吧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